[应用方案] 如何避免天线附近的电磁干扰呢?

楼主(2025-07-23):
在基于华大 HC11RF 系列芯片的无线模块设计中,考虑到其对 PCB 布局的高敏感性,该如何进行射频通路的布局以减少信号反射,以及当实测发射功率偏低时,应怎样通过调试阻抗匹配电路来改善,同时如何避免天线附近的电磁干扰呢?

网友A:
射频通路的布局非常关键,建议使用阻抗匹配和适当的接地技术来减少信号反射。同时,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罩来保护天线区域,减少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B:
射频通路的布局非常关键,建议使用阻抗匹配和地平面技术来减少信号反射。同时,保持天线与射频电路的适当距离,避免直接接触。

网友C:
你通路上要阻抗匹配啊,射频基本都是这样50Ω你阻抗匹配要做

网友D:
在设计无线模块时,确保射频通路的布局合理至关重要。可以尝试将天线放置在远离其他电子元件的位置,并使用屏蔽罩来减少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