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针对华大 HC12RF 系列系列芯片,如何进行电源滤波以保证其稳定性?

楼主(2025-07-24):
华大 HC12RF 系列在发射状态下电流波动较大,可能从休眠态的 10μA 跃升至发射态的 100mA,电源噪声会直接影响接收灵敏度和发射频谱纯度,甚至导致频率偏移。那么,针对华大 HC12RF 系列系列芯片,如何进行电源滤波以保证其稳定性?
在调试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技巧可以采用呢?

网友A:
可以在电源输出端 加一些容值较大的电容。

网友B:
电源滤波对于HC12RF系列芯片至关重要,建议使用低通滤波器来减少高频噪声。同时,确保电源路径尽可能短,减少环路面积,可以有效降低噪声。

网友C:
电源滤波对于HC12RF系列芯片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可以尝试使用低通滤波器来减少电源噪声,同时确保电源的瞬态响应能够满足芯片的电流需求。

网友D:
电源滤波对于HC12RF系列芯片至关重要。可以考虑在电源线上并联一个低ESR的陶瓷电容和一个电解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同时,使用LC滤波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有效降低高频噪声。

网友E:
电源滤波对于HC12RF系列芯片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考虑使用LC滤波器或者π型滤波器来减少电源噪声。同时,确保电源路径尽可能短,以减少路径上的电阻和电感。

网友F:
电源滤波对于HC12RF系列芯片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建议使用低通滤波器来减少高频噪声,同时在电源和地之间放置旁路电容,以稳定电源电压。

网友G:
一般都是加电容吧,在电源输入端加滤波电容。

网友H:
电源滤波对于HC12RF系列芯片至关重要,可以考虑使用LC滤波器来减少电源噪声。在设计时,应确保电感和电容的值能够针对芯片的工作频率提供足够的阻抗。

网友I:
电源滤波对于HC12RF系列芯片至关重要,建议使用低ESR的陶瓷电容和钽电容组合进行滤波,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J:
正常的话用一个LDO,然后搞几个电容靠近芯片管脚作为滤波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正常的话用一个LDO,然后搞几个电容靠近芯片管脚作为滤波电容

正常的话确实LDO确实能搞定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