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不同功率等级 0~7 级对应的寄存器值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5-07-24):
发射功率若模块实际发射功率与目标值(如 20dBm)偏差较大,该如何通过芯片的寄存器配置进行精准校准?不同功率等级 0~7 级对应的寄存器值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个可以自己试一下,还好就8个等级

网友B(2025-08-31):
若寄存器支持功率曲线配置,可能需要结合校准数据设置

网友A:
应该和实际需求有关吧,和实际发射距离对应,要发射远一些肯定功率要大一些。

网友C:
如果实际发射功率与目标值有较大偏差,可以尝试调整寄存器中的功率控制字

网友D:
如果实际发射功率与目标值有偏差,可以尝试调整寄存器值,逐步逼近目标功率

网友E:
如果实际发射功率与目标值偏差较大,可以尝试微调寄存器中的功率控制位。

网友F(2025-10-13):
这种重要参数手册上是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自己试一下,还好就8个等级

是的 一个个试过去还是很费时间的,最好看一下手册

网友H:
核心取决于芯片 / 模块的硬件定义、功率控制逻辑(如线性 / 非线性映射)以及寄存器的位宽 / 功能分配

网友I(2025-11-25):
确实,每个模块的功率设置方法都有所不同。您需要查看模块的数据手册,找到对应的寄存器配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