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不同环境强干扰或弱信号下应如何选择合适的增益?

楼主(2025-07-24):
接收灵敏度优化时在空旷环境下用信号发生器输入已知功率的测试信号(- 100dBm)后,若读取到的误码率BER>1%,该如何通过调节 LNA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0dB、6dB、12dB)改善?不同环境强干扰或弱信号下应如何选择合适的增益?

网友A:
弱信号环境下,适当提高LNA增益能提升信号质量,但增益过高可能引入饱和失真。

网友B:
如果干扰强烈,降低LNA增益反而能避免前端过载,提高整体接收性能。

网友C:
12dB增益适合极弱信号环境,但要注意整体噪声系数和线性范围。

网友D:
6dB是一个折中的选择,既能放大信号,又不易饱和。

网友E:
实测时可以从低增益开始,逐步调高,观察误码率和信号质量变化。

网友F:
如果干扰多且强,考虑加带通滤波器和动态增益控制更有效。

网友G:
不同芯片和系统对增益的容忍度不同,要参考具体数据手册调节。

网友H:
对于高动态范围场景,采用自动增益控制(AGC)会更灵活。

网友I:
误码率高时,除了调节增益,也要检查天线匹配和接收链路是否正常。

网友J:
现场调试时,结合频谱分析仪看干扰强度,调整增益能更精准。

网友K:
不同环境强干扰或弱信号下需要重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