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该通过哪些方式确保发送端与接收端的跳频同步?

楼主(2025-07-24):
抗干扰调试中,当模块在多设备共存场景如存在 Wi-Fi、蓝牙设备中通信不稳定时,如何开启基于 FHSS 协议的华大 HC15RF 系列芯片的跳频功能?跳频信道列表应如何配置才能避开 2.4GHz 频段的 Wi-Fi 信道 1、6、11?
又该通过哪些方式确保发送端与接收端的跳频同步?

网友A:
跳频同步通常靠预先约定好的跳频序列和时钟同步,两个端设备的时钟误差越小,跳频越准。

网友B:
我一般会在初始化时通过握手协议同步跳频参数,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一致。

网友C:
时钟同步可以用同步脉冲或者定期重置跳频计数器,避免因时间漂移导致不同步。

网友D:
跳频信道列表配置时,可以手动剔除Wi-Fi 1、6、11信道,这样干扰会小不少。

网友E:
华大HC15RF芯片的跳频配置比较灵活,推荐用厂家提供的工具生成信道列表。

网友F:
发送端和接收端启动时最好先做信道扫描,选用空闲信道列表,避免跟Wi-Fi重叠。

网友G: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用GPS或者高精度晶振做时间同步,效果更稳定。

网友H:
跳频协议一般有载波检测功能,可以动态避开强干扰信道。

网友I:
用专门的跳频同步算法,比如基于伪随机序列的同步,也能提升可靠性。

网友J:
实测中注意调试同步时间窗大小,时间窗太小容易丢包,太大会增加延迟。

网友K:
增加检测功能应该会更好一点

网友L(2025-08-31):
华大 HC15RF 系列芯片的 FHSS(跳频扩频)功能是解决通信干扰的关键手段。

网友L:
通过 SPI 接口写入寄存器配置跳频使能及核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