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usb的fs设备类型

楼主(2025-07-23):
就是USB class这里, 无法更改或者选择类型, 新建或者旧的工程都不行

AT32F407VGT7_WorkBench cdc.rar

楼主:
因为我想开发USB CDC 虚拟串口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想开发USB CDC 虚拟串口的应用

这是因为打开了freertos ,占用了systick ,导致usb没有时基源可用,需要切换到模块分类栏SYSTEM中重新选择一个时基源给usb。其实你将鼠标放在FS设备类处不动,会弹出提示框的

网友B:
肯定是其他的什么占用了你要用的资源然后它就是灰色的,你要排查一下

网友C:
如图,鼠标放到灰色位置,会有提示

楼主:
改这个delay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打开了freertos ,占用了systick ,导致usb没有时基源可用,需要切换到模块分类栏SYSTEM中重新选 ...

谢谢, 内行!

网友D(2025-09-25):
引用 楼主:
改这个delay时钟源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