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测评】在极海APM32F4上部署微软ThreadX系统的实践记录

楼主(2025-07-23):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21小跑堂
前言
在使用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时,发现官方提供了基于FreeRTOS的工程示例。既然APM32F4这颗芯片性能不错,资源如此丰富,为什么不试试跑一下微软的ThreadX呢?本文记录了在APM32F4上运行ThreadX RTOS的完整过程,仅供参考。

1.关于ThreadX这个系统
说到ThreadX,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在某些领域它可是大名鼎鼎。这个系统最初是Express Logic公司开发的,后来被微软收购并开源了。
为什么说它厉害?主要是因为它的资质够硬:
  • 拿到了医疗器械的FDA认证
  • 通过了汽车功能安全的最高等级ASIL D
  • 满足航空级DO-178B标准
  • 符合核电站IEC-61508安全要求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场合都在用它。虽然我们平时开发可能用不到这么高的标准,但能在自己的板子上跑一下这样的系统,还是挺有意思的。
相关链接:
https://github.com/eclipse-threadx/rtos-docs
2.准备工作
硬件环境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最高工作频率120Mhz,128KB Flash,32KB SRAM,资源还算充裕。
软件准备
开发环境用的是Keil MDK,版本要求5.30以上。需要下载两个东西:
环境搭建思路
我的想法是以SDK里面的SysTick例程为基础,把ThreadX的代码集成进去。这样既能保留原有的硬件抽象层,又能快速验证ThreadX的功能。
动手实现代码结构整理
首先把ThreadX的源码复制到SDK的中间件目录下,然后新建一个工程目录,把需要的文件都整理好。
主要涉及三个部分的代码:
  • ThreadX的内核代码(通用部分)
  • Cortex-M4架构相关的移植代码
  • 我们自己写的应用代码
ThreadX对Cortex-M4有专门的适配,需要在编译器里设置好头文件路径和一些特殊的编译选项。特别是汇编器,需要加上预处理器支持,不然编译会报错。

3. 具体步骤:
1. 首先将ThreadX 源码拷贝到 ..\APM32F402_403_SDK_V1.0.1\Middlewares 文件夹下
ThreadX源码目录结构:
.
├── cmake                        # CMakelist files for building the project
├── common                       # Core ThreadX files
├── common_modules               # Core ThreadX module files
├── common_smp                   # Core ThreadX SMP files
├── docs                         # Documentation supplements
├── ports                        # Architecture and compiler specific files. See below for directory breakdown
│   ├── cortex_m7
│   │   ├── iar                  # Example IAR compiler sample project
│   │   │   ├── example build    # IAR workspace and sample project files
│   │   │   ├── inc              # tx_port.h for this architecture
│   │   │   └── src              # Source files for this architecture
│   │   ├── ac6                  # Example ac6/Keil sample project
│   │   ├── gnu                  # Example gnu sample project
│   │   └── ...
│   └── ...
├── ports_modules                # Architecture and compiler specific files for threadX modules
├── ports_smp                    # Architecture and compiler specific files for threadX SMP
├── samples                      # demo_threadx.c
└── utility                      # Test cases and utilities
2. 拷贝官方SDK示例文件夹中的SysTick副本,并命名为ThreadX作为工程文件夹
3. 拷贝ThreadX源码目录中APM32F402_403_SDK_V1.0.1\Middlewares\threadx-6.4.2_rel\ports\cortex_m4\ac6\example_build\sample_threadx文件夹下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 文件,到我们的工程目录源文件夹下APM32F402_403_SDK_V1.0.1\Examples\Board_APM32F402_Tiny\TheadX\ThreadX_APM32\Source:
4. 在工程目录中创建ThreadX/ports文件夹,并添加APM32F402_403_SDK_V1.0.1\Middlewares\threadx-6.4.2_rel\ports\cortex_m4\ac6\src目录下的所有.S文件以及工程源码目录下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文件到该文件夹下:
5. 在工程目录中创建ThreadX/common文件夹,并将ThreadX源码目录下的common文件夹下src文件全部添加到该文件夹中,此文件夹为ThreadX系统实现的核心源文件:
6. 在工程目录中的Application文件下夹创建tx_application_ entry.c文件,作为后续主程序入口:
7. 更改默认编译器为AC6
8. 添加如下头文件目录:
  1. 1. "... \... \... \... \... \... \Middlewares\threadx-6.4.2_rel\ports\cortex_m4\ac6\inc"
  2. 2. "... \... \... \... \... \Middlewares\threadx-6.4.2_rel\common\inc"

9. 在Options->Asm下添加如下头文件目录。
10. 修改tx_initialize_low_level.s中的时钟、堆栈以及中断向量表设置:
@/***************************************************************************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 Copyright (c) 2024 Microsoft Corporation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
@ * This program and the accompanying materials are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 * terms of the MIT License which is available at
@ * https://opensource.org/licenses/MIT.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MIT
@ **************************************************************************/
@
@
@/**************************************************************************/
@/**************************************************************************/
@/**                                                                       */
@/** ThreadX Component                                                     */
@/**                                                                       */
@/**   Initialize                                                          */
@/**                                                                       */
@/**************************************************************************/
@/**************************************************************************/
@
@
    .global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global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global     _tx_timer_interrupt
    .global     __main
    .global     __tx_SVCallHandler
    .global     __tx_PendSVHandler
    .global     __tx_NMIHandler                     @ NMI
    .global     __tx_BadHandler                     @ HardFault
    .global     __tx_SVCallHandler                  @ SVCall
    .global     __tx_DBGHandler                     @ Monitor
    .global     __tx_PendSVHandler                  @ PendSV
    .global     __tx_SysTickHandler                 @ SysTick
    .global     __tx_IntHandler                     @ Int 0

        .extern __initial_sp
        .extern __Vectors
        .global vector_table
        vector_table = __Vectors

@
@
SYSTEM_CLOCK      =   16000000
SYSTICK_CYCLES    =   ((SYSTEM_CLOCK / 100) -1)

    .text 32
    .align 4
    .syntax unified
@/**************************************************************************/
@/*                                                                        */
@/*  FUNCTION                                               RELEASE        */
@/*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Cortex-M4/AC6     */
@/*                                                           6.1          */
@/*  AUTHOR                                                                */
@/*                                                                        */
@/*    William E. Lamie,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DESCRIPTION                                                           */
@/*                                                                        */
@/*    This fun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any low-level processor            */
@/*    initialization, including setting up interrupt vectors, setting     */
@/*    up a periodic timer interrupt source, saving the system stack       */
@/*    pointer for use in ISR processing later, and finding the first      */
@/*    available RAM memory address for tx_application_define.             */
@/*                                                                        */
@/*  INPUT                                                                 */
@/*                                                                        */
@/*    None                                                                */
@/*                                                                        */
@/*  OUTPUT                                                                */
@/*                                                                        */
@/*    None                                                                */
@/*                                                                        */
@/*  CALLS                                                                 */
@/*                                                                        */
@/*    None                                                                */
@/*                                                                        */
@/*  CALLED BY                                                             */
@/*                                                                        */
@/*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           ThreadX entry function        */
@/*                                                                        */
@/*  RELEASE HISTORY                                                       */
@/*                                                                        */
@/*    DATE              NAME                      DESCRIPTION             */
@/*                                                                        */
@/*  09-30-2020     William E. Lamie         Initial Version 6.1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34493]@void[/url]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VOID)
@{
    .global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thumb_func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
@    /* Disable interrupts during ThreadX initialization.  */
@
    CPSID   i
@
@    /* Set base of available memory to end of non-initialised RAM area.  */
@
    LDR     r0,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Build address of unused memory pointer
        LDR         r1, =__initial_sp                                                @ Build first free address
    ADD     r1, r1, #4                              @
    STR     r1, [r0]                                @ Setup first unused memory pointer
@
@    /*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
@
    MOV     r0, #0xE000E000                         @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
    LDR     r1, =vector_table                       @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
    STR     r1, [r0, #0xD08]                        @ Set vector table address
@
@    /* Set system stack pointer from vector value.  */
@
    LDR     r0,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 Build address of system stack pointer
    LDR     r1, =vector_table                       @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
    LDR     r1, [r1]                                @ Pickup reset stack pointer
    STR     r1, [r0]                                @ Save system stack pointer
@
@    /*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  */
@
    LDR     r0, =0xE0001000                         @ Build address of DWT register
    LDR     r1, [r0]                                @ Pickup the current value
    ORR     r1, r1, #1                              @ Set the CYCCNTENA bit
    STR     r1, [r0]                                @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
@
@    /* Configure SysTick for 100Hz clock, or 16384 cycles if no reference.  */
@
    MOV     r0, #0xE000E000                         @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
    LDR     r1, =SYSTICK_CYCLES
    STR     r1, [r0, #0x14]                         @ Setup SysTick Reload Value
    MOV     r1, #0x7                                @ Build SysTick Control Enable Value
    STR     r1, [r0, #0x10]                         @ Setup SysTick Control
@
@    /* Configure handler priorities.  */
@
    LDR     r1, =0x00000000                         @ Rsrv, UsgF, BusF, MemM
    STR     r1, [r0, #0xD18]                        @ Setup System Handlers 4-7 Priority Registers

    LDR     r1, =0xFF000000                         @ SVCl, Rsrv, Rsrv, Rsrv
    STR     r1, [r0, #0xD1C]                        @ Setup System Handlers 8-11 Priority Registers
                                                    @ Note: SVC must be lowest priority, which is 0xFF

    LDR     r1, =0x40FF0000                         @ SysT, PnSV, Rsrv, DbgM
    STR     r1, [r0, #0xD20]                        @ Setup System Handlers 12-15 Priority Registers
                                                    @ Note: PnSV must be lowest priority, which is 0xFF

@
@    /* Return to caller.  */
@
    BX      lr
@}
@

@/* Define shells for each of the unused vectors.  */
@
    .global  __tx_BadHandler
    .thumb_func
__tx_BadHandler:
    B       __tx_BadHandler

@ /* added to catch the hardfault */

    .global  __tx_HardfaultHandler
    .thumb_func
__tx_HardfaultHandler:
    B       __tx_HardfaultHandler

@ /* added to catch the SVC */

    .global  __tx_SVCallHandler
    .thumb_func
__tx_SVCallHandler:
    B       __tx_SVCallHandler

@ /* Generic interrupt handler template */
    .global  __tx_IntHandler
    .thumb_func
__tx_IntHandler:
@ VOID InterruptHandler (VOID)
@ {
    PUSH    {r0, lr}
#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BL      _tx_execution_isr_enter             @ Call the ISR enter function
#endif

@    /* Do interrupt handler work here */
@    /* BL <your C Function>.... */

#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BL      _tx_execution_isr_exit              @ Call the ISR exit function
#endif
    POP     {r0, lr}
    BX      LR
@ }

@ /* System Tick timer interrupt handler */
    .global  __tx_SysTickHandler
    .global  SysTick_Handler
    .thumb_func
__tx_SysTickHandler:
    .thumb_func
SysTick_Handler:
@ VOID TimerInterruptHandler (VOID)
@ {
@
    PUSH    {r0, lr}
#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BL      _tx_execution_isr_enter             @ Call the ISR enter function
#endif
    BL      _tx_timer_interrupt
#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BL      _tx_execution_isr_exit              @ Call the ISR exit function
#endif
    POP     {r0, lr}
    BX      LR
@ }

@ /* NMI, DBG handlers */
    .global  __tx_NMIHandler
    .thumb_func
__tx_NMIHandler:
    B       __tx_NMIHandler

    .global  __tx_DBGHandler
    .thumb_func
__tx_DBGHandler:
    B       __tx_DBGHandler
11. 编写tx_application_ entry.c源程序,创建两个线程,并设置优先级:
为了验证系统工作正常,我写了两个简单的任务:
  • 第一个任务控制LED2,每0.5秒闪烁一次
  • 第二个任务控制LED3,每1秒闪烁一次
  • 两个任务都会通过串口输出运行状态
代码实现上,ThreadX的API还是比较直观的: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_apm32f402_403_tin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x_api.h"

#define TX_APPLICATION1_PRIO 2
#define TX_APPLICATION1_STACK_SIZE 1024

static TX_THREAD tx_application1;

uint8_t tx_application1_stack[TX_APPLICATION1_STACK_SIZE];

#define TX_APPLICATION2_PRIO 3

#define TX_APPLICATION2_STACK_SIZE 1024

static TX_THREAD tx_application2;

uint8_t tx_application2_stack[TX_APPLICATION2_STACK_SIZE];

void my_tx_application1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

        /* Enter into a forever loop. */

        while(1)
        {

                printf("ThreadX 1 application running...\r\n");

                BOARD_LED_Toggle(LED2);

                /* Sleep for 1500 tick. */

                tx_thread_sleep(500);

                }

        }

void my_tx_application2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

        /* Enter into a forever loop. */
        while(1)
        {

                printf("ThreadX 2 application running...\r\n");

                BOARD_LED_Toggle(LED3);

                /* Sleep for 1000 tick. */

                tx_thread_sleep(1000);
        }

}

void tx_application_define(void *first_unused_memory)
{

        /* Create thread */

        tx_thread_create(&tx_application1, "thread 1", my_tx_application1_entry, 0, &tx_application1_stack[0], TX_APPLICATION1_STACK_SIZE, TX_APPLICATION1_PRIO, TX_APPLICATION1_PRIO, TX_NO_TIME_SLICE, TX_AUTO_START);

        tx_thread_create(&tx_application2, "thread 2", my_tx_application2_entry, 0, &tx_application2_stack[0], TX_APPLICATION2_STACK_SIZE, TX_APPLICATION2_PRIO, TX_APPLICATION2_PRIO, TX_NO_TIME_SLICE, TX_AUTO_START);

}

void _tx_thread_stack_error_handler(void)
{
    while(1);
}
12. 编写主程序,重定向串口打印: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_apm32f402_403_tin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x_api.h"

/* Private includes *******************************************************/

/* Private macro **********************************************************/
/** printf using USART1 */
#define DEBUG_USART USART1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elay(uint32_t cnt);

/* External variables *****************************************************/
volatile uint32_t delayCnt = 0;

/* External function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BOARD_COM_Config(COM1, &usartConfigStruct);

                BOARD_LED_Config(LED2);
                BOARD_LED_Config(LED3);

                printf("ThreadX RTOS on APM32F402R Micro-EVB Board\r\n");

                tx_kernel_enter();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void Delay(uint32_t cnt)
{
    delayCnt = cnt;
    while(delayCnt);
}

/*!

*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param *f: pointer to a FILE that can recording all information

* needed to control a stream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13. 编译下载程序:

14. 查看串口输出及LED灯的变化:

注意事项:
中断冲突处理
ThreadX需要接管几个系统级中断,特别是PendSV和SysTick。需要在APM32的中断处理文件里把这两个函数注释掉,避免重复定义。
一些感受技术层面
ThreadX的代码质量确实不错,注释详细,架构清晰。虽然移植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细节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系统的实时性表现也很好,任务切换开销很小,对于大多数嵌入式应用来说完全够用。
实用价值
对于一般的项目,ThreadX可能有点"大材小用"了,毕竟FreeRTOS已经能满足大部分需求。但如果你的项目对可靠性要求特别高,或者需要通过某些安全认证,ThreadX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学习ThreadX也有助于理解高质量RTOS的设计思路,对提升技术水平还是有帮助的。
后续计划
目前只是跑通了基本功能,后面还可以尝试:
  • 集成ThreadX的网络协议栈
  • 测试一下文件系统组件
  • 研究一下它的调试和分析工具
  • 看看能不能移植到其他芯片平台
小结
在APM32F4上跑ThreadX整体来说是可行的,虽然移植过程需要一些底层知识,但最终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对于想要体验企业级RTOS的朋友,不妨动手试试。

代码我已经整理好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言交流。希望这个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