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芯片中,M7禁用JTAG,M4仍通过JTAG通信。

楼主(2025-07-23):
双核芯片中,M7禁用JTAG,M4仍通过JTAG通信。

网友A:
在多核架构设计中,不同内核可根据需求独立配置调试接口

网友B:
高性能的M7可能因实时性要求高而关闭冗余调试功能以提升效率;而侧重控制的M4则保留JTAG用于程序烧录和故障排查

网友C:
在工业自动化设备中,M7负责高速数据处理与图形交互,禁用JTAG可减少中断干扰;同时,M4承担传感器数据采集和通信协议栈运行,保留JTAG便于现场维护与固件更新

网友D:
GD32作为国产主流MCU厂商,其设计参考了ST等国际大厂方案

网友E:
双核间通过共享内存、DMA等方式实现高效协作

网友F:
禁用非必要内核的JTAG端口还能增强系统安全性,防止恶意攻击者利用调试接口篡改程序逻辑

网友G:
既支持传统单核调试流程,又适应多核并行开发的需求

网友H:
即使M7禁用了JTAG,开发者仍可通过同一工程文件对M4进行调试,无需切换硬件连接

网友I:
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测TCK/TMS信号线在双核心下的电平变化

网友J:
GD32双核芯片采用差异化JTAG策略,既满足高性能内核的纯净运行需求,又保留低功耗内核的调试通道

网友K(2025-08-31):
需要利用芯片的JTAG/SWD 接口独立控制机制和内核隔离特性。

网友K:
多数双核芯片的 JTAG/SWD 接口采用 “共享物理引脚,但内核级独立使能” 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