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的 SPI 波形异常,求排查思路

楼主(2025-07-23):
在使用 GD32F103C8T6 的 SPI 接口时,发现波形不正常,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问题。已检查过硬件连接,感觉没问题,是不是软件配置方面有问题呢?请问大家一般从哪些方面排查 SPI 波形异常呀?

网友A:
既然已经知道是波形不正常就可以进一步查询导致波形异常的原因了,是规律性的还是偶发性

网友B:
确保使用的时钟源稳定且符合外设要求,避免因频率偏差导致时序错乱

网友C:
GPIO引脚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