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Standby模式时,JTAG引脚被复位为默认状态。

楼主(2025-07-23):
在GD32双核芯片中进入Standby模式时,JTAG引脚被复位为默认状态。

网友A:
当芯片进入待机模式后,其JTAG接口对应的GPIO引脚会自动恢复到默认电平状态

网友B:
这一行为是硬件设计的固有特性,旨在释放调试资源并降低功耗

网友C:
Standby模式属于深度低功耗模式,此时芯片会关闭大部分内部电路,包括核心时钟和外设功能

网友D:
开发者在使用JTAG调试或编程时,应避免在系统可能进入Standby模式的情况下依赖持续的调试连接

网友E:
在设计电源管理策略时,需确保关键操作完成后再允许芯片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F:
相较于睡眠和停止模式,Standby模式的功耗更低但恢复成本更高

网友G:
唤醒后相当于系统复位,所有寄存器和RAM数据丢失,程序从起始地址重新执行

网友H:
对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景,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浅度休眠模式而非Standby

网友I:
在实际应用中合理规划电源管理与调试资源的分配

网友J(2025-08-31):
芯片的低功耗模式设计导致的

网友J:
Standby 模式会关闭大部分外设时钟并复位引脚配置以最小化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