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能否将 JTAG 引脚当成普通 IO 使用

楼主(2025-07-23):
项目中 GD32F407 的 IO 口不够用了,看到 JTAG 引脚暂时不用,想问下能否将其配置为普通 IO 口使用呢?
如果可以,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有没有相关的配置示例代码?

网友A:
JTAG 引脚可以配置成普通 IO 口使用,如果是不用的每一版SWD模式下载最少两个就行,尽量这个不要动,其他可以

网友B:
可以复用成普通IO,只是复用后烧写程序就不方便了。

网友C:
通过使能复用功能时钟并调用gpio_pin_remap_config()函数实现引脚功能的切换。例如,关闭默认的JTAG功能并启用SW-DP模式后,部分JTAG引脚可释放为普通IO

网友D:
通过软件配置将JTAG引脚设置为GPIO模式。

网友E:
会影响调试和编程功能。

网友F:
以通过配置寄存器将其复用为普通 GPIO 引脚使用

网友G:
通过设置MCU的“调试配置寄存器”来完成。

网友H:
将JTAG引脚配置为普通IO后,将无法使用这些引脚进行调试或编程。

网友I:
可以通过配置引脚的复用功能,将 JTAG 引脚用作普通 IO 引脚。

网友J:
在使用JTAG引脚作为GPIO之前, JTAG功能被禁用。

网友K:
在软件中正确配置AFIO寄存器,以将JTAG引脚设置为普通IO。

网友I:
可以直接将它们用作GPIO

网友L:
通过禁用 JTAG 或 SWD 调试功能,释放这些引脚的 GPIO 功能。

网友M:
需要禁用JTAG/SWD调试接口。

网友N:
如果将来需要对芯片进行固件升级或调试,那么将JTAG引脚用作GPIO可能会带来不便。

网友O:
在正常工作模式下,这些引脚不应被用作普通 IO 引脚,因为它们具有特殊功能。

网友P:
JTAG 引脚是否可以安全地用作普通 IO 引脚

网友Q:
禁用SWJ-DP

网友P:
禁用了JTAG或SWD接口,除非重新配置并重启设备,否则无法再通过该接口进行调试或编程。

网友N:
避免不可逆地禁用调试接口。

网友R:
如果将来需要更新固件, 可能需要重新配置JTAG引脚以恢复调试功能

网友S(2025-08-31):
GD32F407 可以将 JTAG 引脚当成普通 IO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