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中的定时器 CI0FED 信号是什么含义及作用

楼主(2025-07-23):
在研究 GD32 的定时器时,看到有个 CI0FED 信号,文档里介绍得不是很详细,想请教下这个信号具体是什么含义?在定时器工作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什么时候会触发呢?

网友A:
CI0FED是一个与输入捕获和PWM测量功能相关的信号

网友B:
CI0:代表“Capture/Compare Channel 0”,即对应定时器的第0个通道

网友C:
CI0FED的主要功能是对输入到通道0的信号进行下降沿检测,并配合内置的数字滤波器去除高频噪声干扰,避免误触发

网友D:
配置为PWM输入模式时,CI0FED负责捕获PWM波形的下降沿

网友E:
当检测到符合条件的下降沿时,会触发定时器的计数捕获机制

网友F:
在正交编码器模式下,CI0FED参与检测编码器产生的相位差信号边沿,辅助实现位置或速度的闭环控制

网友G:
统计连续两个下降沿之间的间隔时间,进而推导出信号频率

网友H:
假设外部接入一个方波信号至通道0引脚,当信号由高变低且通过滤波验证后,CI0FED标志位会被置1。此时若使能了相关中断,CPU将执行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或者硬件自动更新捕获寄存器中的数值供后续读取分析

网友I:
:需将对应通道设置为输入捕获模式(而非输出比较或PWM输出模式)

网友J:
由于GD32系列不同型号的具体寄存器定义可能存在差异,建议在使用前查阅目标芯片的数据手册,确认CI0FED所在的寄存器地址及配置方法

网友K(2025-08-31):
CI0FED 是 通道 0 输入捕获滤波后边沿检测信号 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