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无法连接目标板

楼主(2025-07-23):
Keil无法连接目标板怎么办?

网友A:
确保SWD/JTAG接口的排线无松动、断路或短路现象,尤其关注GND引脚是否可靠接地

网友B:
用酒精棉签清洁接口金属触点,消除氧化层导致的接触电阻增大问题

网友C:
使用数字万用表直流档测量开发板的VCC和GND间电压,确认其在芯片工作范围内

网友D:
验证ST-LINK等调试器自身是否需要外接电源供电,部分简易型仿真器仅通过USB取电可能无法满足大电流需求。

网友E:
若发现未识别的设备实例,需重新安装官方提供的ARM串口调试驱动包

网友F:
在设备管理器中展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查看是否存在带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条目

网友G:
尝试更换USB端口重复安装流程,某些主板前置面板接口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H:
利用逻辑分析仪抓取SWD总线波形,验证时钟信号与数据信号是否符合I2C规范

网友I:
闪存算法文件路径是否正确指向当前芯片对应的固件库

网友J:
将同一工程分别部署到不同开发环境进行对比测试,判断是否为IDE特定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