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双核芯片中,唤醒后UART无响应且系统卡死

楼主(2025-07-26):
在GD32双核芯片中,唤醒后UART无响应且系统卡死怎么回事?

网友A:
低功耗模式唤醒后的硬件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B:
复位信号不稳定?

网友C: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A:
若使用DMA传输数据,DMA通道可能被其他外设占用,或DMA配置未在唤醒后恢复。

网友D:
清除中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