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双核芯片中,唤醒后执行到特定指令时崩溃,且反汇编显示访问非法地址

楼主(2025-07-27):
在GD32双核芯片中,唤醒后执行到特定指令时崩溃,且反汇编显示访问非法地址。

网友A:
GD32哪款芯片是双核的?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D32哪款芯片是双核的?好像没听说过

如GD32E50x/GD32F4xx系列

网友C:
外设时钟未使能?

网友D:
唤醒后重新配置时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GD32E50x/GD32F4xx系列

这两个系列都是单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