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A503的Bootloader跳转到APP时,堆栈冲突。

楼主(2025-07-23):
在GD32A503的Bootloader跳转到APP时,堆栈冲突,

可能需要setmsp一下

网友A:
若跳转前未将主堆栈指针更新为APP的初始堆栈地址,则CPU仍会使用Bootloader的堆栈空间,导致两者数据混杂甚至覆盖关键变量

网友B:
当从APP返回Bootloader并再次跳转时,之前APP使用的局部变量、中断现场等信息仍保留在RAM中

网友C:
必须在跳转前通过__set_MSP()函数显式设置APP的堆栈顶地址

网友D:
利用IDE的调试功能观察跳转前后的寄存器状态,确认堆栈指针是否切换成功

网友E:
在Bootloader中禁用看门狗定时器,防止因未及时喂狗导致意外复位影响调试。

网友F:
直接调用函数指针跳转会
不清理堆栈导致二次跳转失败

网友G:
APP的向量表第一个字是初始堆栈地址,第二个字是复位中断处理函数入口。务必确保这两个值已由编译器正确生成并烧录到对应Flash位置

网友H:
RTC与深度休眠是否可以协同工作呢

网友I:
可能是堆栈指针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J:
Bootloader和APP的代码、数据或堆栈区域在内存中重叠,导致运行时冲突。

网友K:
中断向量表未重映射?

网友L:
可能是链接脚本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M:
重映射中断向量表。

网友N(2025-08-31):
GD32A503 的 RAM 空间是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