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 空片开发JLINK仿真无法使用

楼主(2025-07-23):
CW32L010空片开发,MDK KEIL5开发,使用JLINK仿真官网给的BSP包,烧写正常,但是无法进入仿真,RestandRun下报硬件错误。

@dffzh :好的,芯片出厂是什么状态,加密吗?加密模式下不能仿真?
上传一下操作仿真时报错的错误截图。

网友A:
CW32L010+KEIL+JLINK,debug是ok的。请参见附图。
另请检查工程代码,建议直接使用LIB中的example + StartKit测试。

楼主:
还是不行,不清楚是否和芯片出厂情况有关。

仿真异常

仿真异常

使用官网下载的BSP包

使用官网下载的BSP包

@dffzh :如下图,Stop之后就停到硬件错误。
你这个是可以进入仿真模式,但是RUN按钮不能操作,是这样吧?是的话,你点一下Stop按钮,看程序代码停在哪里。

楼主:
再补充一张,从标准库的GPIO历程测试,MDK5+JLINK,JLINK接4线,VDD,VSS,CLK ,DIO,模式SWD,可下载但仿真异常。

MCU主频配置用的是外部还是内部晶振?方便的话,发个V信,我帮你看下。

楼主:
附烧录正常的图示

烧录正常

烧录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张,从标准库的GPIO历程测试,MDK5+JLINK,JLINK接4线,VDD,VSS,CLK ,DIO,模式SWD,可下载但仿 ...

MCU主频配置用的是外部还是内部晶振?方便的话,发个V信,我帮你看下。

@hanhan1127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哪里有问题,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否则不会进HardFault硬件错误中断的。身边有木有该MCU的其他正常的板子或开发板,可以试一下,板子供电这块有木有排查过?看上去像是MCU无法正常启动,也可以测试一下复位信号。
@dffzh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哪里有问题,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否则不会进HardFault硬件错误中断的。身边有木有该MCU的其他正常的板子或开发板,可以试一下,板子供电这块有木有排查过?看上去像是MCU无法正常启动,也可以测试一下复位信号。
@hanhan1127 :那应用程序压根就没正常运行起来。
内部晶振,我怀疑是芯片出厂默认是从Boot启动,导致无法仿真,另外一个证明的方法,单纯烧录IO翻转的程序,烧录程序,但IO无法翻转,由于JLINK无法烧录Option ,因此已计划采购官网工具了

网友C:
先排查硬件的原因,看下晶振是否起震,供电是否正常,等再看软件问题。

网友D:
看起来像是仿真器配置问题,检查一下JLINK的驱动和配置是否正确安装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主频配置用的是外部还是内部晶振?方便的话,发个V信,我帮你看下。

外围非常单纯,空片+CW-DAP接烧录口,烧录成功不能运行程序,非常奇怪。

MCU板子是最小可运行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围非常单纯,空片+CW-DAP接烧录口,烧录成功不能运行程序,非常奇怪。

...

Vcore的电压,需外接一个1uF电容。请检查!
建议采用StartKit测试CW32L010。

网友E:
看起来像是仿真器连接或者配置问题,你检查过JLINK驱动和仿真器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