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操作解锁未锁定的互斥锁

楼主(2025-07-24):
我经常遇到以下错误,这会导致STM32CubeIDE崩溃。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我打开".ioc"文件时。
Attempt to unlock mutex that was not locked
有时我还会看到以下错误消息,然后程序崩溃。
[xcb] Unknown sequence number while processing reply[xcb] Most likely this is a multi-threaded client and XInitThreads has not been called[xcb] Aborting, sorry about that.java: ../../src/xcb_io.c:639: _XReply: Assertion `!xcb_xlib_threads_sequence_lost' failed.

网友A:
检查代码中的锁管理,更新IDE,禁用冲突插件。

网友B:
通过环境变量强制单线程或禁用硬件加速,或切换显示协议。

网友C:
查看崩溃时的详细日志。

网友D:
重置IDE配置。

网友A:
用调试模式启动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