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包含由其他编译器创建的附加目标文件。

楼主(2025-07-24):
在STM32CubeIDE用户指南的第2.5.4节中提到:
STM32CubeIDE可以包含需要链接到项目中的其他目标文件。
这些文件可以来自其他项目、没有源代码的预编译库,或者由其他编译器生成的目标文件。
在工程中,其他编译器生成以下输出文件:
hex、asm、lst、log文件,但没有obj文件。
请教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主要是得有 .o 或 .obj 文件,HEX 和 LST 都不能直接链接啊。

网友B:
你手上只有 HEX 的话,可能要先把它反汇编或者转成二进制,再弄成对象文件。

网友C:
也可以看看能不能从原来的编译器导出 .o 或 .lib,这样省事很多。

网友D:
我以前用 IAR 编译好的库,想拿到 CubeIDE 用,也得保证格式兼容才行。

网友E:
实在不行就用 objcopy 或者 binutils 转一下,有时候能救急。

网友F:
HEX 文件一般是烧录用的,不适合直接拿去链接。

网友G:
也可以把现成库做成 static lib,然后用 CubeIDE 链接进去。

网友H:
这事儿关键看你用的两个编译器 ABI 是否兼容,否则就算转成功也可能跑飞。

网友I:
如果只是想用里头的函数,最好有源代码或者提供 .a 库更稳。

网友J:
有时间把编译流程统一一下吧,跨编译器踩坑挺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