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 MM32F031 系列单片机在使用 ADC 采集,数据跳变较大

楼主(2025-07-23):
灵动 MM32F031 系列单片机在使用 ADC 采集时,出现数据跳变较大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从哪些方面排查呢?

网友A:
首先确定你采集的信号是不是本身就存在这种跳变,如果不是,那就要软件上做一下滤波处理。

网友B:
电源中的噪声会干扰 ADC 的采样过程,导致数据跳变。

网友C:
降低采样速率试试。

网友D:
如果软件滤波不足,无法有效去除噪声和异常值,导致数据跳变。

网友E:
校准 ADC,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F:
在 ADC 的电源引脚上添加去耦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G:
信号线路干扰?

网友H:
ADC 的参考电压不稳定会导致采样数据跳变。

网友B:
建议用稳定的参考电压源,在参考电压引脚上添加去耦电容。

网友I:
采样速率过高?

网友J:
ADC的采样时间设置过短可能导致采样不充分。

网友K:
可能与时钟源不稳定,时钟分频设置不当有关。

网友L:
未启用模拟看门狗?

网友M:
ADC的分辨率设置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