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逻辑分析仪看波形好像没什么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楼主(2025-07-24):
用灵动 MM32F103 做 SPI 通信时,从机总是无法正确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逻辑分析仪看波形好像没什么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A:
SPI模式与极性相位不匹配?

网友B:
CS信号未正确拉低或保持时间不足,从机未进入通信状态。

网友C:
可能是SPI外设未正确使能,或寄存器配置未生效。

网友D:
引脚连接错误?

网友C:
信号干扰或电源不稳定?

网友E:
检查从机是否需要特定命令才能接收数据。

网友F:
降低主机SPI时钟频率试试。

网友G:
SPI有4种模式,主机与从机必须配置一致。若模式不匹配,数据采样点会错位,导致从机接收错误或始终为0。

网友H:
每次通信前拉低CS,通信结束后拉高。检查CS信号是否被其他代码意外修改。

网友I:
速率配置过高或时钟分频错误。

网友J:
可能是主机和从机数据位数或字节顺序不匹配。

网友K:
检查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L:
检查MOSI、MISO、SCK、CS引脚是否与从机正确连接,无断线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