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捕获频率超过 1MHz 就会丢脉冲

楼主(2025-07-24):
灵动 MM32G0 系列的定时器在做输入捕获时,捕获频率超过 1MHz 就会丢脉冲,是芯片本身的限制还是我的配置有问题呀?

网友A:
硬件性能限制。

网友B:
可能是时钟源与预分频配置不当。

网友C:
高频信号下,若中断服务程序处理时间过长,或中断优先级较低,可能错过后续脉冲的捕获窗口。

网友D:
外部噪声或GPIO配置不当可能导致误触发或漏检边沿。

网友E:
在输入引脚添加RC低通滤波电路,减少高频噪声干扰。

网友F:
是不是主频太低了,不够处理的。40MHz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