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出现传输不完整的情况,有没有什么优化配置的技巧?

楼主(2025-07-25):
灵动 MM32F427 的 DMA 传输在处理大数组时,偶尔会出现传输不完整的情况,有没有什么优化配置的技巧?

网友A:
检查DMA基础配置,配置正确的数据宽度和增量模式。

网友B:
源/目标数据宽度要一致,启用地址增量。

网友C:
启用Burst传输。根据外设速度调整Burst长度,避免外设处理不过来。

网友D:
启用DMA FIFO模式如支持,缓冲数据突发,减少总线占用。

网友E:
启用DMA传输完成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