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56] at32f455/456/457的qspi是否支持hyper ram

楼主(2025-07-24):
如题。
最近我们打算吧sd卡的app固件搬运到外部dram运行,当然现在方案是sdram上跑,问题两个,sdram占用引脚过多,第二sdram的速度也不是很高,毕竟是m4,没有I cache D cache,理论上速度一般。目前看455/456/457都有qspi,支持外部dram内存映射,是否支持hyper ram?如果不支持hyper ram,那么考虑qspi的dram上运行程序,issi家也有qspi的dram,有人试过速度怎么样?
如果基于qspi读写能做到200MB/s,那么qspi应该也可以。

网友A:
HyperRAM是一种高速串行内存接口,据我所知,at32f455/456/457的QSPI接口是支持HyperRAM的。你可以查阅官方的技术手册,里面会有详细的支持列表和接口规范。

网友B(2025-09-17):
AT32F455/456/457 的 QSPI 不支持 HyperRAM。它只能用于标准 Quad-SPI Flash 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32F455/456/457 的 QSPI 不支持 HyperRAM。它只能用于标准 Quad-SPI Flash 设备。

我也看了貌似不支持。感觉楼主说的不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