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测评】2,备份寄存器

楼主(2025-07-24):
我对这块感兴趣是因为我昨天刚好调了一个W25Q32的程序。是SPI的。这个无所谓。
我对备份寄存器感兴趣,是我想存几个字节在里边应该没有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完全可以当一个EEPROM用。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电池给VBAT管脚供电。

可以用3.3V芯片电池直接供就可以。
那么好用吗?我可以不断电来试一试:

打开BAKPR那个例程,修改如下:
int main(void)
{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EnableIRQRequest(TAMPER_IRQn, 0, 0);

    BOARD_LED_Config(LED2);
    BOARD_LED_Config(LED3);
    BOARD_LED_Off(LED2);
    BOARD_LED_Off(LED3);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T)(RCM_APB1_PERIPH_BAKR | RCM_APB1_PERIPH_PMU));

    PMU_EnableBackupAccess();

    //BAKPR_DisableTamperPin();
    //BAKPR_DisableInterrupt();
    //BAKPR_ConfigTamperPinLevel(BAKPR_TAMPER_PIN_LEVEL_LOW);
    //BAKPR_ClearStatusFlag();
    //BAKPR_EnableInterrupt();
    //BAKPR_EnableTamperPin();

    WriteDataToBackupReg(0xFFFF);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Check if the written data are correct */
        if (!CheckBackupRegData(0x1234))
        {
            /* Toggle LED2 */
            BOARD_LED_Toggle(LED2);
            Delay();
        }
        else
        {
            /* Toggle LED3 */
            BOARD_LED_Toggle(LED3);
            Delay();
        }
    }
}
这时的灯是LED3在闪,而我如果写0x1234,LED2在闪。而什么入侵事件,同我的工作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我把它的初始化去掉。

跑了一下。结果同预想一样。如果将来我碰到十在是加不了W25Q16的或AT24C02
的那么。我就得这么干了。

网友A:
还是AT24C02要靠谱。
这个断电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AT24C02要靠谱。
这个断电就没有了

手册的意思是在VBAT加电池

网友B:
备份RAM 主要应用于什么场景呢?
感觉保存全局变量,也没有必要啊!全局变量直接调用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份RAM 主要应用于什么场景呢?
感觉保存全局变量,也没有必要啊!全局变量直接调用不是更方便吗? ...

保存一些设置,比如说,你的控制器上次停了,是怎么停的,是过压,欠压,欠电流,过电流。超温,运转不正常。打雷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存一些设置,比如说,你的控制器上次停了,是怎么停的,是过压,欠压,欠电流,过电流。超温,运转不正 ...

这些直接打印出来呗!
出了问题,掉电也是没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