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X™ MCU] boot跳转app产生复位

楼主(2025-07-24):
用keil写TLE9877的bootloader,boot往app程序跳转时,接jlink在debug模式下都能正常跳转,但是不接jlink,离线模式下一跳转就会产生复位,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神分享下经验

网友A:
t跳转app产生复位应该是看一下相关引脚和看门狗[

网友B:
还是需要排查复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