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从机接收到的SPI数据出现高位被截断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07-24):
从机接收到的SPI数据出现高位被截断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数据位宽不匹配吧 。。

网友B:
SPI通信中,主机和从机的数据位宽未统一。例如,主机发送16位数据,但从机配置为8位接收模式,导致高位数据被丢弃。

网友C:
若使用DMA,检查DMA传输长度是否与数据量匹配。

网友D:
检查SPI模式配置是否存在错误。

网友E:
主机和从机的时钟极性和相位不匹配,导致数据采样时刻错误。虽然通常表现为乱码,但极端情况下可能截断高位。

网友F:
中断或DMA处理延迟?

网友F:
优化中断处理逻辑,减少耗时操作。用双缓冲技术避免数据覆盖。

网友G: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G:
SPI线缆过长、信号干扰或引脚接触不良,导致高位数据在传输中丢失。

网友H:
检查主机和从机的SPI控制器配置,在代码中显式设置数据位宽。

网友I:
可能是接收缓冲区大小不足。

网友J:
调整接收缓冲区大小。

网友K:
时钟频率过高?

网友L:
可能是因为主机和从机的数据移位方向配置不一致引起的。

网友M:
统一主机和从机的移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