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从机接收到的SPI数据出现反向

楼主(2025-07-24):
从机接收到的SPI数据出现反向!

网友A:
可能是SPI模式不匹配。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C:
若主机和从机模式不一致,数据采样边沿错误,导致接收数据反向。

网友D:
数据移位方向错误?

网友E:
若SPI时钟频率超过从机支持范围,数据可能因时序错误而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