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从机接收到的SPI数据部分位正确、部分位反向

楼主(2025-07-25):
从机接收到的SPI数据部分位正确、部分位反向什么原因了?

网友A:
SPI有4种工作模式,主从机必须配置为相同模式,否则数据会错位或反向。

网友A:
降低SPI时钟频率。

网友B:
添加终端电阻

网友C: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D:
CPOL/CPHA 配置不匹配。

网友E:
检查主从机的SPI初始化代码, CPOL 和 CPHA 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F:
改用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提高SPI时钟精度。

网友G: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