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SPI通信中出现数据偶尔反向或乱码,且重复测试时错误位置不固定

楼主(2025-07-24):
SPI通信中出现数据偶尔反向或乱码,且重复测试时错误位置不固定。

网友A:
主从设备模式不匹配吧

网友B:
MCU或外设电源不稳定?

网友C:
更新固件与库至最新版本。

网友D:
建议缩短SPI总线长度。

网友E:
硬件连接错误?

网友F:
时钟频率过高或者时钟源不稳定把?

网友G:
建议添加CRC校验或奇偶校验位。

网友H:
SPI中断与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冲突会导致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