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与ADXL345加速度计通信时,数据偶尔反向。

楼主(2025-07-24):
STM32与ADXL345加速度计通信时,数据偶尔反向。

网友A:
你用的是 I2C 还是 SPI?有可能是读写顺序或者时序没对上。

网友B:
ADXL345 有符号位的,读出来要自己做补码转换,检查下是不是处理错了。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地线没接好也会导致数值跳反,看看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D:
采样的时候要不要关掉中断?有时候干扰也会导致数据错位。

网友E:
你每次读之前有没把多字节读对齐?要不然高低字节对调了就反了。

网友F:
试试连续读模式,不要分开读高低字节,直接一次 burst read。

网友G:
有时候 SPI CS 拉得太短也会出这种怪问题,延长一下试试。

网友H:
也可能是 FIFO 配置问题,读的寄存器不是最新数据。

网友I:
建议把 raw data 打印出来和波形对比一下,看哪里翻转了。

网友J:
你这问题我挺感兴趣的,有结果了记得回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K:
ADXL345 通过 I2C 或 SPI 与 STM32 通信,数据传输错误可能导致读数异常

网友K:
ADXL345 的 I2C 总线需 4.7kΩ 上拉电阻,确保信号稳定。

网友L:
I²C/SPI 通信错误吧!

网友M:
可能是ADXL345 寄存器配置错误。

网友N:
可能是数据读取时序问题,未正确处理多字节读取或寄存器地址自增。

网友O: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P:
上拉电阻不足?

网友L:
STM32 和 ADXL345 的数据字节序不匹配?

网友Q(2025-11-03):
地线没接好会导致数值跳反,检查线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