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在灵动 MM32P0 系列单片机中在深度休眠模式下让某些特定外设保持工作状态的参考

楼主(2025-07-24):
一、理解深度休眠模式
深度休眠模式是一种极低功耗的待机模式,在此模式下,单片机的大部分功能模块会被关闭以节省功耗。然而,某些关键外设可能需要保持工作状态,以执行特定的任务或监测外部事件。

二、配置外设时钟
使能外设时钟:
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之前,需要确保目标外设的时钟已经使能。
通过配置单片机的时钟控制寄存器,使能所需外设的时钟。
配置时钟源:
确保外设使用的时钟源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仍然可用。
某些外设可能需要使用独立的时钟源,如低速外部时钟(LSE)或内部低速时钟(LSI)。
三、配置外设唤醒源
选择唤醒源:
根据需求选择能够唤醒单片机的外设事件,如外部中断、定时器溢出、ADC转换完成等。
配置相应的外设寄存器,使其能够产生唤醒信号。
配置唤醒极性:
根据外设事件的特性,配置唤醒信号的极性(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触发)。
四、配置单片机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设置休眠模式:
通过配置单片机的电源控制寄存器,选择深度休眠模式。
确保其他相关的休眠模式配置正确,如唤醒定时器、低功耗模式选择等。
执行休眠指令:
在软件中执行进入深度休眠模式的指令,使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A:
深度休眠模式是一种极低功耗的待机模式,在此模式下,单片机的大部分功能模块会被关闭以节省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