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灵动 MM32L073 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下让 UART 在被唤醒时快速响应的方法

楼主(2025-07-24):
一、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
MM32L073 单片机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Sleep)、深度睡眠模式(Deep Sleep)和待机模式(Standby)等。为了让 UART 能够快速响应唤醒事件,应选择一种既能降低功耗又能保持 UART 部分功能活跃的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在此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但外设(包括 UART)可以继续工作。因此,UART 可以在此模式下保持活跃,并快速响应唤醒事件。
深度睡眠模式:在此模式下,大部分外设被关闭,但可以通过配置使某些关键外设(如 UART)保持工作状态。然而,与睡眠模式相比,从深度睡眠模式唤醒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二、配置 UART 唤醒源
为了让 UART 在低功耗模式下能够唤醒单片机,需要将其配置为唤醒源。

使能 UART 唤醒功能:在 UART 的配置寄存器中,使能其唤醒功能。这通常涉及到设置特定的寄存器位,以允许 UART 在接收到数据时产生唤醒信号。
配置唤醒极性:根据 UART 接收数据的特性,配置唤醒信号的极性。例如,可以选择在数据接收的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触发唤醒信号。
三、优化唤醒过程
减少唤醒延迟:
确保 UART 的接收缓冲区足够大,以避免因缓冲区溢出而导致的唤醒延迟。
优化中断服务程序(ISR),使其能够快速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清除唤醒标志,以便单片机能够尽快返回到低功耗状态。
使用 DMA 传输:
如果 UART 需要接收大量数据,可以考虑使用 DMA(直接内存访问)来传输数据。DMA 可以在不占用 CPU 资源的情况下,将数据从 UART 接收缓冲区传输到内存中的指定位置。
使用 DMA 可以减少 CPU 的负载,并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从而有助于快速响应唤醒事件。

网友A:
MM32L073 单片机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