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测评】APM32F402移植μC/OS-III详细教程

楼主(2025-07-2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前言
APM32F402是极海半导体推出的32位ARM Cortex-M4内核微控制器,与STM32F4系列高度兼容。μC/OS-III是Micrium公司开发的抢占式实时操作系统内核,支持无限制的任务数量和优先级。本教程将详细介绍如何将μC/OS-III移植到APM32F402平台。

2. 准备工作2.1 所需软件工具
  • Keil MDK-ARM 开发环境
  • APM32F402 开发板及相关驱动
  • μC/OS-III源码 (从GitHub或Micrium官网获取)
  • APM32F402 HAL库 或标准外设库
2.2 获取μC/OS-III源码
μC/OS-III需要以下三个组件:
  • μC/OS-III: 操作系统内核
  • μC/CPU: CPU相关的代码
  • μC/LIB: Micrium公司提供的通用库
可以从以下途径获取:

3. μC/OS-III源码结构分析3.1 目录结构
  1. μC/OS-III/
  2. ├── Source/           # 内核源码文件
  3. ├── Ports/            # 各种CPU架构的移植文件
  4. │   └── ARM-Cortex-M4/
  5. │       └── Generic/
  6. │           └── RealView/  # ARM编译器相关文件
  7. ├── Template/         # 配置模板文件
  8. └── Cfg/             # 配置文件
3.2 核心文件说明
  • os_core.c: 系统核心功能
  • os_task.c: 任务管理
  • os_time.c: 时间管理
  • os_cfg_app.h: 应用配置头文件
  • os_cfg.h: 系统配置头文件
4. 移植步骤详解
4.1 第一步:下载所需源码文件
在官方SDK文件夹中的..\APM32F402_403_SDK_V1.0.1\Middlewares目录下新建uCOSIII文件夹,并从github下载所需的uC-OS3、uC-CPU以及uC-LIB三个组件:
4.2 第二步:建立基础工程
复制SDK中..\APM32F402_403_SDK_V1.0.1\Examples\Board_APM32F402_Tiny文件夹中的SysTick文件夹并重新命名为uCOSIII,同时更新工程文件名字为uCOSIII_APM32:
4.3 第三步:添加μC/OS-III源码
在工程中创建以下分组并添加对应文件:
uCOS-III/Source 分组
添加以下源文件:
os_cfg_app.c
os_core.c
os_dbg.c
os_flag.c
os_int.c
os_mem.c
os_msg.c
os_mutex.c
os_pend_multi.c
os_prio.c
os_q.c
os_sem.c
os_stat.c
os_task.c
os_tick.c
os_time.c
os_tmr.c
os_var.c

uCOS-III/Ports 分组
添加Cortex-M4相关的移植文件:
  1. os_cpu_a.s          # 汇编文件,包含上下文切换代码
  2. os_cpu_c.c          # C语言实现的CPU相关函数
  3. os_cpu.h            # CPU相关头文件
uC-CPU 分组
  1. cpu_core.c
uC-LIB 分组
  1. lib_ascii.c
  2. lib_math.c
  3. lib_mem.c
  4. lib_str.c
uC-MISC 分组
  1. bsp_cpu.c
4.4 第四步:配置包含路径
在工程选项中添加以下包含路径:
.\μCOS-III\Source
.\μCOS-III\Ports\ARM-Cortex-M4\Generic\RealView
.\μC-CPU
.\μC-CPU\ARM-Cortex-M4\RealView
.\μC-LIB
4.5 第五步:添加app_cfg.h配置文件

#ifndef  APP_CFG_MODULE_PRESENT
#define  APP_CFG_MODULE_PRESENT

/*
*********************************************************************************************************
*                                       MODULE ENABLE / DISABLE
*********************************************************************************************************
*/

#define  APP_CFG_SERIAL_EN                      DEF_ENABLED

/*
*********************************************************************************************************
*                                            TASK PRIORITIES
*********************************************************************************************************
*/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2u
#define  APP_CFG_TASK_OBJ_PRIO                  3u
#define  APP_HIGH_PRIORITY                      (APP_CFG_TASK_START_PRIO+1)
/*
*********************************************************************************************************
*                                            TASK STACK SIZES
*                             Size of the task stacks (# of OS_STK entries)
*********************************************************************************************************
*/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OBJ_STK_SIZE              512u

/*
*********************************************************************************************************
*                                     TRACE / DEBUG CONFIGURATION
*********************************************************************************************************
*/

#ifndef  TRACE_LEVEL_OFF
#define  TRACE_LEVEL_OFF                        0u
#endif

#ifndef  TRACE_LEVEL_INFO
#define  TRACE_LEVEL_INFO                       1u
#endif

#ifndef  TRACE_LEVEL_DBG
#define  TRACE_LEVEL_DBG                        2u
#endif

#if (APP_CFG_SERIAL_EN == DEF_ENABLED)
#define  APP_TRACE_LEVEL                        TRACE_LEVEL_DBG
#else
#define  APP_TRACE_LEVEL                        TRACE_LEVEL_OFF
#endif
#define  APP_TRACE                              printf

#define  APP_TRACE_INFO(x)               ((APP_TRACE_LEVEL >= TRACE_LEVEL_INFO)  ? (void)(APP_TRACE x) : (void)0)
#define  APP_TRACE_DBG(x)                ((APP_TRACE_LEVEL >= TRACE_LEVEL_DBG)   ? (void)(APP_TRACE x) : (void)0)

#endif
4.6 第六步:修改启动文件修改 startup_apm32f402.s将PendSV_Handler 和 SysTick_Handler 分别改为OS_CPU_PendSVHandler 和OS_CPU_SysTickHandler
4.7 第七步:编写应用程序main.c 示例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body
*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24-12-01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4-2025 Geehy Semiconductor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GEEHY COPYRIGHT NOTICE (GEEHY SOFTWARE PACKAGE LICENSE).
*
*  The program is only for reference,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  that it will be useful and instructional for customers to develop
*  their software.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  writing, the program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  ANY WARRANTY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GEEHY SOFTWARE PACKAGE LICENSE for the governing permissions
*  and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_apm32f402_403_tin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s.h"
#include "app_cfg.h"

/* Private includes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typedef ********************************************************/
#define DEBUG_USART USART1

/* Private variables ******************************************************/
// 任务控制块
static OS_TCB AppTaskStartTCB;
static OS_TCB AppTask1TCB;
static OS_TCB AppTask2TCB;

// 任务堆栈
static CPU_STK AppTaskStartStk[128];
static CPU_STK AppTask1Stk[128];
static CPU_STK AppTask2Stk[128];

// 任务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void *p_arg);
static void AppTask1(void *p_arg);
static void AppTask2(void *p_arg);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External variables *****************************************************/

/* External function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BOARD_COM_Config(COM1, &usartConfigStruct);

    BOARD_LED_Config(LED2);
    BOARD_LED_Config(LED3);
    SysTick_Config(RCM_ReadSYSCLKFreq() / 1000);

                printf("ucOSIII RTOS on APM32F402R Micro-EVB Board\r\n");

                OS_ERR err;

                        // 初始化μC/OS-III
                        OSInit(&err);

                        // 创建启动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void         *)0,
                                                                         (OS_PRIO       )4,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CPU_STK_SIZE  )128/10,
                                                                         (CPU_STK_SIZE  )128,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调度
                        OSStart(&err);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void *p_arg)
{
    OS_ERR err;

    // 创建其他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1TCB,
                 (CPU_CHAR     *)"App Task 1",
                 (OS_TASK_PTR   )AppTask1,
                 (void         *)0,
                 (OS_PRIO       )5,
                 (CPU_STK      *)&AppTask1Stk[0],
                 (CPU_STK_SIZE  )128/10,
                 (CPU_STK_SIZE  )128,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2TCB,
                 (CPU_CHAR     *)"App Task 2",
                 (OS_TASK_PTR   )AppTask2,
                 (void         *)0,
                 (OS_PRIO       )6,
                 (CPU_STK      *)&AppTask2Stk[0],
                 (CPU_STK_SIZE  )128/10,
                 (CPU_STK_SIZE  )128,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while(1)
    {
        // 启动任务主循环
        OSTimeDlyHMSM(0, 0, 1, 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
}

static void AppTask1(void *p_arg)
{
    OS_ERR err;

    while(1)
    {
        // 任务1的功能代码
        // LED2闪烁
        BOARD_LED_Toggle(LED2);
        OSTimeDlyHMSM(0, 0, 0, 8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printf("LED2 toggled\r\n");
    }
}

static void AppTask2(void *p_arg)
{
    OS_ERR err;

    while(1)
    {
        // 任务2的功能代码
        // LED3闪烁
        BOARD_LED_Toggle(LED3);
        OSTimeDlyHMSM(0, 0, 0, 5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printf("LED3 toggled\r\n");
    }
}

/*!

*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param *f: pointer to a FILE that can recording all information

* needed to control a stream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串口输出及LED灯交替闪烁

5.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5.1 编译错误处理
  • 包含路径错误: 确保所有必要的头文件路径都已添加到工程中
  • 宏定义冲突: 检查os_cfg.h和os_cfg_app.h中的配置是否正确
  • 链接错误: 确保所有必要的源文件都已添加到工程中
5.2 运行时问题
  • 系统无法启动: 检查堆栈大小是否足够,建议初始堆栈至少128字节
  • 任务切换异常: 确保PendSV和SysTick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
  • 系统卡死: 检查是否有任务没有延时或阻塞,导致低优先级任务无法运行
5.3 FPU支持(如果使用浮点运算)
APM32F402支持硬件浮点单元,如果应用中需要使用浮点运算:
  • 在编译选项中启用FPU支持
  • 修改os_cpu_a.s文件中的上下文切换代码,保存和恢复浮点寄存器
  • 在任务堆栈计算中考虑浮点寄存器的空间需求

6. 性能优化建议6.1 任务优先级分配
  • 中断服务任务:优先级0-3
  • 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优先级4-15
  • 一般应用任务:优先级16-31
6.2 堆栈大小配置
  • 简单任务:128-256字节
  • 复杂任务:512-1024字节
  • 中断堆栈:256-512字节
6.3 系统配置优化
  • 根据实际需求配置OS_CFG_PRIO_MAX,减少内存占用
  • 合理配置消息池大小
  • 启用必要的功能选项,关闭不需要的功能

7. 调试技巧7.1 使用μC/OS-III内置调试功能
  1. #define OS_CFG_DBG_EN    1u    // 使能调试功能

7.2 任务运行状态监控
使用OSTaskStkChk()函数检查任务堆栈使用情况:
  1. OS_STK_DATA stk_data;
  2. OSTaskStkChk(&AppTask1TCB, &stk_data, &err);

7.3 系统统计信息
启用系统统计功能查看CPU使用率:
  1. #define OS_CFG_STAT_TASK_EN    1u

8. 总结
通过本教程,您应该能够成功将μC/OS-III移植到APM32F402平台。关键要点包括:
  • 正确配置编译环境和包含路径
  • 添加必要的源文件和移植文件
  • 修改配置文件以适应具体应用需求
  • 正确处理中断向量表
  • 合理分配任务优先级和堆栈大小
移植完成后,建议从简单的多任务程序开始测试,逐步增加复杂功能,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9. 参考资料
  • μC/OS-III官方文档
  • APM32F402用户手册
  • ARM Cortex-M4技术参考手册
  • 《μC/OS-III内核实现与应用开发实战指南》

网友A:
支持支持,大佬的移植测评非常详细,有心啦~希望这块板子能带来更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