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函数指针详解

楼主(2025-07-24):
函数指针是C/C++中强大的特性,它允许将函数作为参数传递、存储在数据结构中,以及实现回调机制。下面我将全面介绍函数指针的定义和使用方式。

函数指针的基本概念
函数指针是指向函数内存地址的变量,通过它可以间接调用函数。函数指针的类型由函数的返回类型和参数类型共同决定。

函数指针的定义方式
1. 直接定义法
  1. // 定义指向无参数无返回值函数的指针
  2. void (*func_ptr1)();

  3. // 定义指向int(int, int)函数的指针
  4. int (*func_ptr2)(int, int);
2. 使用typedef简化
// 为函数指针类型定义别名
typedef void (*VoidFunc)();
typedef int (*ArithmeticFunc)(int, int);

// 使用别名声明变量
VoidFunc func1;
ArithmeticFunc func2;
3. 函数指针数组
// 定义函数指针数组
int (*operations[3])(int, int);

// 初始化
operations[0] = add;
operations[1] = sub;
operations[2] = mul;
4.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
  1. // 定义函数指针
  2. int (*func)(int, int) = add;

  3. // 定义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
  4. int (**func_ptr_ptr)(int, int) = &func;
5. 函数指针作为参数
// 回调函数类型定义
typedef int (*Callback)(int, int);

// 接受函数指针作为参数的函数
int calculate(int a, int b, Callback op) {
    return op(a, b);
}

// 使用
int result = calculate(10, 5, add);
6. 函数指针作为返回值
// 根据操作符返回对应的函数指针
ArithmeticFunc get_operation(char op) {
    switch(op) {
        case '+': return add;
        case '-': return sub;
        case '*': return mul;
        default: return NULL;
    }
}

// 使用
ArithmeticFunc op_func = get_operation('+');
if(op_func) {
    int result = op_func(10, 5);
}

楼主:
完整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o.h>

// 函数声明
int add(int a, int b);
int sub(int a, int b);
int mul(int a, int b);

// 函数指针类型定义
typedef int (*ArithmeticFunc)(int, int);

// 函数实现
int add(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int sub(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int mul(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 接受函数指针作为参数的函数
int calculate(int a, int b, ArithmeticFunc op) {
    if(!op) {
        printf("无效操作!\n");
        return 0;
    }
    return op(a, b);
}

// 根据操作符返回函数指针
ArithmeticFunc get_operation(char op) {
    switch(op) {
        case '+': return add;
        case '-': return sub;
        case '*': return mul;
        default: return NULL;
    }
}

int main() {
    int a = 20, b = 5;

    // 1. 直接使用函数指针
    ArithmeticFunc func_ptr = add;
    printf("直接调用: %d + %d = %d\n", a, b, func_ptr(a, b));

    // 2. 使用函数指针数组
    ArithmeticFunc operations[] = {add, sub, mul};
    char* names[] = {"加法", "减法", "乘法"};

    printf("\n函数指针数组:\n");
    for(int i = 0; i < 3; i++) {
        printf("%s: %d\n", names[i], operations[i](a, b));
    }

    // 3. 函数指针作为参数
    printf("\n函数指针作为参数:\n");
    printf("加法结果: %d\n", calculate(a, b, add));
    printf("减法结果: %d\n", calculate(a, b, sub));

    // 4. 函数指针作为返回值
    printf("\n函数指针作为返回值:\n");
    ArithmeticFunc op = get_operation('*');
    if(op) {
        printf("乘法结果: %d\n", op(a, b));
    }

    // 5.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
    printf("\n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n");
    ArithmeticFunc *func_ptr_ptr = &func_ptr;
    printf("通过双重指针调用: %d + %d = %d\n", a, b, (*func_ptr_ptr)(a, b));

    return 0;
}

楼主:
函数指针的应用场景
回调函数:在事件驱动编程中处理异步操作

策略模式:运行时选择不同的算法

插件系统:动态加载和调用函数

状态机:根据状态调用不同的处理函数

命令模式:将操作封装为可调用的对象

楼主:
注意事项
类型安全:确保函数指针类型与实际函数签名匹配

空指针检查:调用前检查函数指针是否为NULL

可读性:使用typedef提高代码可读性

平台兼容性:不同平台可能有不同的调用约定

C++注意事项:在C++中,成员函数指针有不同的语法

函数指针是C/C++中实现多态和灵活设计的重要工具,掌握它们可以大大提高代码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A:
将函数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在特定事件触发时调用。这是异步编程和事件驱动的基础

网友B:
函数指针详解

网友C:
函数指针是指向函数内存地址的变量,通过它可以间接调用函数。函数指针的类型由函数的返回类型和参数类型共同决定。

楼主:
类似一个变量。

网友D:
函数指针是C/C++中强大的特性,它允许将函数作为参数传递、存储在数据结构中,以及实现回调机制

网友E(2025-09-30):
函数指针的核心价值在于 “将程序行为作为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