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CH-LINK不能对CH32V307V开发板调试

楼主(2025-07-24):
使用WCH-LINK对CH32V307V开发板调试时,提示如下报错;
确认了物理连线没有错,能够正常识别到WCH-LINK;
请教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您好,提示报错信息是什么,可附图看一下。此外注意一下Link的模式,若是在arm模式,注意切换到RISC-V模式。关于WCH-Link的使用,可参考Link使用说明的介绍,使用说明下载链接如下。若是使用CH549主控的WCH-Link,注意连接Link与MCU的杜邦线不要太长,建议15公分以内。若是使用的WCH-LinkE,可选择清空FLASH再下载操作试一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WCH-LinkUserManual_P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提示报错信息是什么,可附图看一下。此外注意一下Link的模式,若是在arm模式,注意切换到RISC-V模式 ...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下载的时候提示Failed to configure mcu

网友B:
注意切换RISCV模式

网友C:
估计调试器用的是AR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切换RISCV模式

我之前已经切换RISCV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调试器用的是ARM模式

我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提示报错信息是什么,可附图看一下。此外注意一下Link的模式,若是在arm模式,注意切换到RISC-V模式 ...

大佬,提示SWD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提示报错信息是什么,可附图看一下。此外注意一下Link的模式,若是在arm模式,注意切换到RISC-V模式 ...

我记得应该是升级了WCH-LINK固件之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最后发现是BOOT0的引脚不知道为什么接到VIO了

网友D:
您好,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驱动问题或者调试器设置不正确。请确保WCH-LINK驱动已正确安装,并且调试器配置与您的开发板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