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B1VE的USB设备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5-07-25):
使用STM32CubeIDE1.6.1为STM32G0B1VE生成USB设备(CDC虚拟串口模式)代码,但电脑无法识别USB。我测试了内部HSI48时钟和通过PLLQ为USB提供时钟(通过MCO验证了时钟频率),并在代码启动约2秒后通过GPIO将DP上拉1.5k电阻。都没有成功呢

网友A:
我之前用 G0 做 USB 也遇到过,DP 的 1.5k 上拉最好放在硬件电路上而不是 GPIO 控制。

网友B:
楼主看下 USB Clock Source 的设置,G0 系列对 HSI48 的要求挺严格,要用 CRS 做自动校准。

网友C:
电脑完全没反应?连 Unknown Device 都没有?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下 DP/DM 上有没有枚举时序,有时候是端口没起来。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 CubeMX 自带的 USB CDC 例程,先跑官方板子确定没问题再移植。

网友F:
USB DP 上拉用 GPIO 拉高容易时序不对,最好换成固定电阻直接接 VDD。

网友G:
你 PLLQ 分频出来的频率多少?一定要 48MHz 才能正常枚举。

网友H:
试试换条 USB 线,我有一次线坏了,搞了俩小时才发现…

网友I:
看看 descriptor 里 VID/PID 设置对不对,有时候枚举不了也是这块填错了。

网友J:
楼主要是搞定了记得更新一下,我后面也想用 G0B1VE 做 USB,有参考最好!

网友K:
使用STM32CubeIDE1.6.1为STM32G0B1VE生成USB设备应该得确认程序

网友L: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M:
USB时钟源不稳定?

网友N:
换USB线试试。

网友N:
可能是USB数据线上拉电阻缺失或错误。

网友O:
可能是时钟分频系数错误导致的。

网友P:
检查USB描述符配置是否错误。

网友Q:
未安装USB CDC驱动?

网友R(2025-11-03):
可能是USB数据线上拉电阻缺失或错误,换条数据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