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测评】3,printf

楼主(2025-07-25):
我看了UART例程有printf,就高高兴兴地打开,想用一下printf.
谁知根本就不是我要的printf。例程的名字叫做pintf,其实是用串口函数输出一段字符。

那自已来吧。
1,我知道得应映一下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int fputc(int c,FILE *f)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1,(uint8_t)c);
        return c;
}
注意:重要事情说三遍,一定要加上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否则只打一个字符。
2,在头文件加上#include studio.h
3,   MDK魔术棒微库打开

在主函数加上一句printf就行了: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printf("Hello world!!!!!\n\r");
    while (1)
    {
        Delay();
//        for(i = 0; i < sizeof(txBuf); i++)
//        {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            USART_TxData(USART1, txBuf[i]);
//        }
        BOARD_LED_Toggle(LED2);
    }

运行结果:

网友A:
版主,您的这个实验是不是太简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您的这个实验是不是太简单了啊

大道置简。要那么复杂干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道置简。要那么复杂干么?

说得有道理

网友B(2025-09-02):
printf函数通常需要通过串行通信接口 来实现输出。

网友C:
在使用printf函数时,要注意性能和资源消耗

网友D:
长字符串打印卡顿?

网友E:
需要实现一个函数来发送字符串。这个函数会遍历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并调用上面实现的字符发送函数来发送每个字符。

网友F:
频繁的printf调用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执行效率,特别是在性能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G:
就是不用printf函数。要自己写,要自己写

网友H:
支持浮点数打印?

网友I:
printf用于格式化输出还是太方便了

网友J:
printf函数目前在嵌入式端不支持浮点打印吧!

网友K:
printf函数是标准C库中用于格式化输出的函数

网友L:
printf函数是一个常用的调试工具,它可以将格式化的字符串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网友M:
可使用缓冲队列 + 任务发送

网友N:
是不是使用printf函数必须要启动Keil内置的MicroLib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使用printf函数必须要启动Keil内置的MicroLib选项啊

恩,应该是

网友O:
将 C 标准库中的 printf 重定向到 串口

网友P:
printf通常需要重定向到串口或其他外设

网友Q:
可以考虑使用DMA等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以提高性能。

网友R:
自己实现printf函数

网友K:
需要重定向C标准库中的stdout到串口设备。

网友H:
需通过重定向fputc函数将printf输出映射到USART外设

网友G:
printf函数简直就是初学者的天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