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强有流明LM、坎德拉CD、勒克斯LUX,国内用哪个单位?之间是怎么换算的

楼主(2025-07-25):
BSP, lm, CD
光强有流明LM、坎德拉CD、勒克斯LUX,国内用哪个单位?之间是怎么换算的

网友A:
投影仪上用流明多一些,电瓶车,骑车上用坎德拉多一些,怎么转换还真不清楚

网友B:
流明是指一个光源发出来的所有光的总和,勒克斯是指在规定距离点上,光在单位面积上的光通量。

用比喻来说,流明是太阳的发光亮,流明是进入你眼睛的光强。这两个描述的都不是一个场景。

怎么测呢,一般商家标注了灯珠在多少电压下通过多少电流,就会产生多少流明。一般商家也就这样换算的,没有去测。
勒克斯可以买个照度计,也不贵。

网友C:
国内用流明吧

楼主:
流明的话 就是积分球测试了

网友D:
果断照度计,说起来以前不靠谱的领导想实现煤矿井下2000流明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