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烧录故障

楼主(2025-07-25):
我是新手小白,STC8H3K64S单片机,用341编程器下载程序总是提示开始:调节频率 ...下载失败 !
换电脑和U口,问题依旧,芯片也换过,实在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A:
楼主麻烦加我微(18106296590),给您免费+包邮送【STC-USB Link1D 】
                        【STC-USB Link1D 】专业的 脱机下载/在线下载 工具
                        【STC-USB Link1D 】还是 USB 转双串口 工具
下载软件可以用最新的AiCube-ISP-V6.95Z 及以上版本软件下载,下载地址:https://www.stcai.com/gjrj

网友B:
是的,使用原厂的下载工具及最新的下载软件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