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串口奇偶校验乱码问题

楼主(2025-07-25):
我在调试GD32串口通信时,不使用奇偶检验,串口是能正常通信,但是加上奇偶校验,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会显示乱码。单片机上的串口参数设置为:8-1-EVEN,串口助手的数据位设置为8或7,接收都是乱码。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芯片型号。你仔细阅读一下用户手册。有的芯片,当使用奇偶校验时,需要设置为9位数据模式。即:9-1-EV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芯片型号。你仔细阅读一下用户手册。有的芯片,当使用奇偶校验时,需要设置为9位数据模式。 ...

果然是懂行的,407的手册里也没写

网友B:
1位start+8位bits+1位校验位+1位停止位

网友C:
校验位是独立于有效数据8bit之外的

网友D:
跟我的示波器一样,设置数据位为9位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位start+8位bits+1位校验位+1位停止位

不同的MCU在设置UART时对校验位的定义不同。有的是包含在数据位中的,当设置为有校验位,就要把数据位设置成9位。有的MCU是单独设置校验位的,只要设置有奇偶校验,就自动发送9位数据(包含校验位)。
不是你这种简单的加法。
我用的是GD32E230,设置时的代码:
  if(flagParity)
          {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9BIT);   //如果有奇偶校验,需要设置为9位模式
          }
  else
          {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无奇偶校验,设置为8位模式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示波器一样,设置数据位为9位显示就正常了。

示波器什么型号的,看着很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什么型号的,看着很吊啊

麦科信TO1004

网友E:
根据用户手册和社区经验,当启用奇偶校验功能时,必须将UART配置为9位模式

网友F(2025-08-31):
通常出在校验位配置不匹配或数据帧格式错误上。

网友F:
启用奇偶校验时,串口的数据帧结构会发生变化,这是导致乱码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