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_Work_Bench生产KEI5工程出错

楼主(2025-07-25):
之前工程由AT32_Work_Bench生产,没有问题,后面需要修改部分功能,昨天都没有问题,今天使用就弹出无法正常生成KEIL5工程,说没有工具链/IDE,询一下此问题如何解决,AT32_Work_Bench版本为最新1.2.00,退回用之前的版本也是一样不能生成

网友A:
生成代码工程后,先不要直接打开项目,点击打开文件夹,然后在文件夹里再打开生成的keil工程试试。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自动生成的工程里面,之前添加的在USER文件夹的文件被删除了,之前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前用RTC自动生成了 wk_rtc.c文件,但后面再添加TIMER14后就把 wk_rtc.c删除了,而且自动生成的wk_tmr.c文件也没有被自动添加到USER文件夹中,但是在MAIN函数中却正确添加了如下两个初始化函数  /* init rtc function. */
  wk_rtc_init();

  /* init tmr14 function. */
  wk_tmr14_init();

最后点击打开工程时就出现上面的没有KEIL5IDE的链接

网友A:
生成代码工程后,先不要直接打开项目,点击打开文件夹,然后在文件夹里再打开生成的keil工程试试。
请问这样操作可以打开keil吗   能否截图看看打开文件夹后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代码工程后,先不要直接打开项目,点击打开文件夹,然后在文件夹里再打开生成的keil工程试试。
请问这 ...

可以正常打开KEIL和相关工程,就是之前USER下的文件莫名其妙的被删除了,如上个回复,本来之前的wk_rtc.c被删了,刚生成的 wk_tmr.c文件没有正确添加到USER文件夹下,而只是放在了生成的目录下,但MAIN主函数下面却被正确添加了  wk_rtc_init();wk_tmr14_init();两个初始化函数AT32_Work_Bench版本为最新1.2.00和1.1.09都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打开KEIL和相关工程,就是之前USER下的文件莫名其妙的被删除了,如上个回复,本来之前的wk_rtc.c ...

是否你中途关闭了RTC外设?
另外,重新生成工程后,最好关闭一下Keil,有可能keil没有更新到新加载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你中途关闭了RTC外设?
另外,重新生成工程后,最好关闭一下Keil,有可能keil没有更新到新加载的配置 ...

试了几个之前的工程,打开之前的工程添加功能再生成都会把之前的文件删除,少文件,但MAIN函数下调用了初始化函数

还是没有复现你描述的问题,可否把之前的工程发我一下,我照着你是的方式操作试试。我的邮箱是muyichuan2012@126.com

网友B:
看起来像是环境配置问题,你可以尝试重新安装KEIL5或者检查一下KEIL5的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2025-08-27):
看下是不是哪个过程出了问题,我看坛子立的大哥做试用都好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