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PCB] 分享 一次数码相机录像花图问题的调试完整过程

楼主(2025-07-2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一次数码相机录像花图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最近产线上遇到个挺烦人的问题:部分机器录制的视频,在机器自带的LCD屏上回放时,画面会出现明显的花图现象(见下图)。今天就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我排查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完整过程,希望能给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一点参考。

第一步:锁定问题源头——是“播放端”还是“录制端”?
拿到问题机器,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花图是屏幕显示的问题,还是视频文件本身就有毛病?为了快速验证这个关键点,我将问题机器录制的视频文件直接拷贝到电脑上播放。结果显示:在电脑上也清晰可见同样的花图现象! 这下子就清楚了,问题根源不在于相机的屏幕显示或者机内播放解码环节,而是录下来的视频文件本身就包含了这些错误数据。排查方向必须向前追溯,聚焦到视频录制环节本身。

第二步:摄像头模组是“罪魁祸首”吗?
录制源头,摄像头模组自然是首要怀疑对象。会不会是模组供电不稳定导致图像采集异常?于是,我用示波器测量了模组的供电引脚(IOVDD, AVDD, DVDD)。测量结果显示,各路电压都稳稳当当,纹波也在允许范围内,供电状态完全OK。为了更彻底地验证,我做了个交叉测试:把这个“问题”相机上的摄像头模组拆下来,然后装到另一款完全正常的相机主板上。开机、录像、回放……一切正常,现在可以彻底排除摄像头模组本身是导致花图问题的源头了。问题范围进一步缩小到主板系统。

第三步:主板供电稳不稳?
模组排除了,问题范围就聚焦到主板本身了。主芯片(SoC)和给它打配合的DDR内存是处理视频编码的核心搭档。我检查了主芯片几个核心电源和DDR的供电电压和纹波,也是正常的.

第四步:检查PCB Layout.
检查到了这一步,我对 PCB LAYOUT 产生了怀疑。于是仔细核查了 DDR 部分的走线,发现该 PCB 板并未采用原厂提供的 DDR 设计模板,而是由 LAYOUT 工程师自行完成的。其 DDR 走线下方的参考平面被过孔严重分割,极不完整,破坏了高速信号的回流路径。PCB截图如下,使用 DDR 测试工具进行验证时,发现 DDR 稳定性表现很差, 另外,我对同批次没有花图现象的机器也进行了DDR测试,DDR稳定性也不够理想。DDR是视频编码的重要器件,如果DDR不能稳定工作,录像过程中数据就会出错,就有可能引起画图问题。

第五步:验证修复——修改PCB.
我们对LAYOUT进行修改和优化,重新制作了一批pcb板。新板子回来后,装配、测试……录像、回放,困扰已久的花图现象彻底消失了!DDR稳定性测试也通过了,问题圆满解决。下图是修改后的pcb截图:

总结2点关键心得:
1. 别小看PCB的“地”: 高速电路里,参考平面的完整性和低阻抗性,是高速信号稳定传输的生命线。下次你设计或者调试高速板(尤其是带DDR的),一定多花点时间看看“地”铺得好不好!补充一点,该项目使用的是DDR3,工作频率为360MHZ.
2, 以往DDR问题多表现为死机,这个让我形成了思维定式,导致在遇到录像花图这种故障,没有第一时间去怀疑DDR,没有去检查DDR部分的PCB走线,要吸取这一次的经历教训.

感谢分享
正对数码相机录像花图问题的根源摸排记录,通过逐步排除可能的问题原因,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审核哦

网友A(2025-08-26):
这是自己做一个数码相机?用的cmos的模组?自己画的板子??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B:
期待您更多的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