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是否可以通过模拟开关或者继电器切换?

楼主(2025-07-25):
由于本人使用的通信场景距离很远,想通过RS485或者can通信,但是不确定在哪里加中继,我想每个控制器自带485中继转发功能,根据所处的位置智能决定是走直连回路还是转发回路,如下图所示,但是这个切换不知道怎么实现,目前想到的是模拟开关或者多触点继电器,但是模拟开关不知道这种485信号行不行,继电器的话一是太大,二是太多的节点都是经过继电器触点输出不知道会不会对485通信有影响,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感激不尽

楼主:
由于这种方式下即便最后走的都是直连回路,实际上都是经过继电器的触点了,每个触点几十欧的电阻,节点一多,不知道通信是否收到影响

网友A:
超远距离建议用光纤或者无线。

网友B:
机械开关,不可靠,尤其是在高速应用。电子式模拟开关mux也不可靠。建议使用光耦+MOS管方案

网友C:
继电器切换可以用

网友D:
模拟开关不太行,因为 485 的共模电压比较宽,譬如 -7V 到 12V,而模拟开关通常要在电源范围内,不能切换负电压信号

既然已经包含了转发功能,为何不默认全部启用转发呢?

网友E:
多远距离?什么码率?用的是啥材料的传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开关不太行,因为 485 的共模电压比较宽,譬如 -7V 到 12V,而模拟开关通常要在电源范围内,不能切换负 ...

如果全部启用转发的话,延时肯定就增加了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远距离?什么码率?用的是啥材料的传输线?

大概4KM左右,200个节点,对通信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速度可以低点,准备19.6K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4KM左右,200个节点,对通信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速度可以低点,准备19.6K ...

用比较贵的PE线可以不用中继。PVC线肯定不行。

网友F:
我用过继电器切换,程序控制的,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仅仅要提醒的是,485信号是浮空的,所以每个自由端都要处理好“悬空”电位,
除了防止静电外,可能减少否则有头无尾或者找起始位置混乱。
模拟开关需要正负供电,不能单端供电,否则导致485信号异常!

网友G:
继电器切换是可以的

网友H:
4千米电线多少钱?光纤一毛多一米。

网友F(2025-09-07):
S7-300 DP网络,我用过3kmDP专用线,当时7个子站和工控机连接。

网友I(2025-10-17):
引用 楼主:
大概4KM左右,200个节点,对通信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速度可以低点,准备19.6K ...

洒家在某电厂搞工程,也是这么远,速率只能到达9600。19.2k速率开始还行,日积月累,电缆老化,只好降到9600。没有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洒家在某电厂搞工程,也是这么远,速率只能到达9600。19.2k速率开始还行,日积月累,电缆老化,只好降到9 ...

4KM没有中继感觉已经很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