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VDDA可以使用TL431产生的稳压源吗

楼主(2025-07-25):
APM32E030的VDDA可以使用TL431产生的稳压源吗

突然想到使用TL431产生稳压源的方案了!

我们原来的设计是使用F030芯片,用到了其ADC功能,主要用来控制PWM波的反馈环路,从而控制电流的输出。但随着负载的增加,我发现VCC 3.3v的电压略有降低。而这个小的电压差的虽然不影响MCU的运行,但影响到了我的ADC的输入参考电压VDDA,因为我将其与VCC直接连接。采样精度进而受到影响,也导致我们的成品电流输出精度无法达到设计要求。

我的解决办法是在VCC的输出端并联了10uF的电容,这样可以将VCC的输出稳定。

我是在想,可以不可以使用TL431,输出3.3v的电压来单独给APM32E030的VDDA供电。这样即使我的VCC电压略有波动,完全不会影响我的ADC采样了。

我看TL431的参考电路图可以轻松实现3.3v输出,如R1=1.5K欧,R2=4.7K欧,则Vout=3.2978v:

并且TL431的输出电流也可以达到100mA。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有试过的网友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MCU对于模拟部分的需求应该不大吧?

网友B:
我都是使用VCC直接连接到VDDA上面。

网友B:
不过,确实如楼主所说,AMS1117-3.3的输出电压也有一定的分散性,并不是完全的一致。

网友C:
确实,TL431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能够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对于ADC的精度来说非常有帮助。不过,你还需要考虑TL431的稳定性和负载能力是否能满足APM32E030的VDDA需求。

网友D:
这个还能这么玩啊!
这个方向应该是可行的。
ADC模块的耗电应该也不高

网友E:
确实,TL431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能够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对于ADC的精度要求来说非常合适。不过,你还需要考虑负载变化对TL431输出电压的影响,确保它在不同负载下都能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MCU对于模拟部分的需求应该不大吧?

嗯嗯 有机会打个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能这么玩啊!
这个方向应该是可行的。
ADC模块的耗电应该也不高

突然想到了这个。
TL431应该也能扛得住这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