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行号显示异常。

楼主(2025-07-26):
我发现CubeIDE经常出现行号错乱的问题,通常发生在使用CMD+F搜索内容或折叠/展开函数时......我目前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关闭文件后重新打开。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或有临时解决方案吗?我注意到多个版本的IDE都存在这个问题,当前使用的是1.6.1版,同时安装了Darkest Dark主题,不过即便不使用任何主题时该问题也会出现。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感觉就是 Eclipse 内核的 GUI 渲染出问题了,尤其你用了 Darkest Dark 更容易触发。

网友B:
我每次 Ctrl+F 搜索后行号都不对,有时候明明在100多行,看上去只有个位数行号,搞得很混乱。

网友C:
这个问题在 Mac 上特别明显,你用的是 CMD+F 估计也是 macOS 环境,我之前切到 Windows 就没遇到过。

网友D:
有时候函数折叠后展开,行号不刷新,看着卡在某个位置,其实下面的代码早变了。

网友E:
我试过换回默认主题,Darkest Dark 虽好看但Bug确实多,换回经典模式问题少一些。

网友F:
有一次我试着关闭 Code Mining 和折叠功能,行号错乱现象减少了,可能跟这两个有关系。

网友G:
1.6.1 确实有这毛病,我升到 1.13 后好像好多了,不如你也升级下看看?

网友H:
你要是嫌重新开文件麻烦,可以用 F3 跳转定义试试,有时能强制刷新视图。

网友I:
其实 ST 官方论坛也有不少人提过这个,但官方一直没彻底修掉,感觉得等 Eclipse 主线修复。

网友J:
版本差异问题导致的

网友K:
1.6.1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K:
升级IDE版本。

网友L:
强制刷新界面试试。

网友M:
进入 Window → Preferences → C/C++ → Editor → Folding,关闭所有折叠选项,减少渲染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