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用STM32F207IGH6开发以太网

楼主(2025-07-26):
用STM32F207IGH6开发,想使用它的以太网接口。我手上有DP83849IFVS,想让他俩一起工作。当我在STM32CubeIDE中配置ETH时,只能看到两种PHY:DP83848和LAN8742A,以及用户自定义PHY。那么,我该如何在STM32CubeIDE中配置DP83849IFVS以使其与STM32F207IGH6协同工作呢?

网友A:
你这个 DP83849 是双口PHY,CubeIDE默认模板确实没列出来,但选“User Defined”完全可以手动配。

网友B:
我之前用过 DP83849,一般只要配置好PHY地址和时序接口,其实和 DP83848 的驱动差不多。

网友C:
你注意下 DP83849 的地址设置跳线,Cube里设置的PHY地址要跟芯片引脚一致,不然通信不了。

网友D:
选 User Defined 后你得自己写一段 PHY Init 函数,重点是延时、寄存器配置和link状态读取部分。

网友E:
HAL库里面的 ethernetif.c 和 phy.c 是可以改的,把 DP83848 那块代码稍微改下就能通用。

网友E:
你是用 RMII 还是 MII?记得把 STM32 的管脚配置和 DP83849 的接口模式对上,不然完全跑不起来。

网友F:
如果 PHY 没响应,先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MDC/MDIO 有没有读写波形,判断是不是I/O没配置对。

网友G:
有些 DP83849 默认上电是隔离模式,需要通过寄存器改成普通通信模式才行,这个别忽略了。

网友H:
如果 Cube 里的 LWIP 例程跑不动,可以用 ping测试下link状态,再看 DHCP 或 static IP 是否正常分配。

网友I:
有空可以参考 ST 之前出的 STM322xG-EVAL 板子,它就是用 STM32F2 搭配 DP83848,结构类似。

网友J:
用STM32F207IGH6开发主要还是库文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