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将STM32Cube IDE从1.5.1升级到1.7.0导致调试会话出现问题

楼主(2025-07-25):
将STM32Cube IDE从1.5.1升级到1.7.0导致调试会话出现问题。我刚升级完IDE,现在启动调试会话时,外部QSPI Flash被完全忽略,没有对外部闪存进行任何比较/写入操作。升级前一切正常。我使用的是STM32F746NG芯片(位于自制板上),并配有自制的外部闪存加载程序。之前升级IDE时,我只需替换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jlink.win32_1.5.0.202011040924\tools\bin\Devices\ST\STM32F7目录下的ST_STM32F746G_Disco_QSPI.elf文件,但新版本的"Devices"目录中却没有STM32F7子目录?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CubeIDE升级后外部loader失效,后来只能自己重新生成一个新的External Loader试试。

网友B:
这个版本变动挺大的,你可以先看下 External Loader 是不是要放到其他目录去了?

网友C:
楼主之前那个 QSPI Loader 是自己改的吗?有没有备份原来的 elf 文件?

网友D:
我现在还停在 1.5.1,就是怕升级出坑,你这个现象给我提了个醒。

网友E:
建议楼主看下 Release Notes,感觉 ST 有时候会偷偷改外部 Flash 支持的路径。

网友F:
可以试试把原来的 Loader 放到新版本插件的同名位置,看能不能手动兼容。

网友G:
也许可以用 CubeProgrammer 单独刷 QSPI,再用 IDE 只调主程序?

网友H:
我之前用 F7 时也遇到调试 session 跳过外部 Flash,最后只能用 STLink Utility 单刷。

网友I:
不行就把 IDE 降回 1.5.1,或者试试用 CubeMX 重新生成一份 Loader?

网友J:
楼主要是有新进展记得分享下,我也考虑要不要升级了。

网友K:
将STM32Cube IDE从1.5.1升级到1.7.0导致调试会话出现问题建议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