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每周分享】不怕用不到,就怕遇到不会修—— 变频器非主流疑难故障排查案例两则

楼主(2025-07-26):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一、故障现象:一台海利普牌22KW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奇怪的故障现象——使用操作面板“降频”键调节运行频率时,变频器居然拒动,但是“升频”键操作正常!

排查过程:首先将变频器运行频率调节方式改为“外部端子”方式,发现调节指令可以顺利得到执行,由此可见该变频器之故障非主控板原因所致。接下来故障嫌疑最大的非操作面板无疑,面对这种故障现象相信各位同行会自然而然的怀疑“降频”之点触开关异常,可本人检测后未见异常。按照“顺藤摸瓜”法,本人随后测量“降频”按键输出端之PCB走线(维修中较细的PCB走线,以及双层PCB板上下层间的过桥孔,受腐蚀出现开路故障机率较高),仍未见异常。有鉴于此,本人决定上电后再做测量。

给变频器通电后,本人按下“降频”按键,发现其输出端电位随之变为“低电位”。只是在后续测量过程中,本人发现在操作面板MCU与操作按键间起到转换作用之数字集成电路——LS145,对应“降频”操作之输出端管脚却无任何反应!据此,本人认定故障系该数字集成电路损坏所致,将其更换后故障排除。
注:实际维修当中,该种故障情况属于极个别现象。
二、故障现象:一台某品牌55kW变频器,与使用过程中不定时发生“三无”故障现象。通常情况下,该故障现象略经停顿便会自行恢复正常!经测量发现,将交流输入电源嫌疑排除。
检修过程:鉴于故障表现,本人第一反应是认为变频器主控板,出现异常可能性较大。但转念一想,该推论旋即被排除——即使主控板出现问题,则显示面板上的LED指示灯;BCD数码管均会呈点亮状态(无非正常与否)。故而,本人将排查重点放到了开关电源部分,毕竟该部分电路发生异常,引起偶发“三无”故障现象的可能性最高!

该机开关电源为使用UC2844电源IC之经典结构,通常来讲造成开关电源出现停止工作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降压启动回路、电源IC、开关功率管(多为MOS管)。当然结合该机故障系无规律出现,也可以将虚焊可能性列入排查范畴。拆机后,经过观察开关电源并无虚焊现象,故而本人使用万用表先静态测试上面三个重点怀疑对象,但同样未见异常!

既然静态测量发现不了问题,那么本人便给开关电源线路供入DC540V电压,然后测量各路输出电压值,结果仍然无异常!在通电一个多小时时间里,开关电源一直没有异常情况出现!就在本人为此疑惑之际,不经意间发现降压启动电阻之后所串联之LED发光二极管(起到电源工作和断电后储能电容放电指示作用)的亮度较之正常状态下,似乎暗淡了不少!将该发光二极管代换后,新换发光二极管的亮度达到正常水平,装机让变频器带载运行30多小时无异常后,交由客户使用,结果故障现象就此消除!
如此看来,该变频器之故障原因归根结底居然是一支LED发光二极管所致,本着追根溯源的态度,本人决定对该LED发光二极管进行测试。使用低压直流可调电源为此发光二极管通入额定电压后,本人赫然发现其工作电流值仅为正常的一半多点!而在通电一小时后,该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值却出现波动情况,只是该现象无法通过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来捕捉到,毕竟其亮度本来就暗淡!结合测量结果,可见该发光二极管性能参数也已老化,其在电路中起到了“限流”作用,致使电源IC无法得到工作所需电流,继而导致故障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