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元件谁认识?

楼主(2025-07-26):
这三个元件谁认识?

H25可能是个电平转换。
2T1可能是PMOS或PNP管。
R1也可能是个PMOS或PNP三极管。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特性,在某宝搜索一下。

网友B:
三极管可以用万用表测出

网友C:
R1  是SI3401

赞

网友C:
2T1 是三极管S9012

牛

网友C:
74HC1G125GV  丝印H25

这就厉害了

网友D:
H25是收发器,2T1是BJT,R1是MOS

我猜的也差不多,找卖原件的验证了,具体型号都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可以用万用表测出

测量感觉也不太好辨别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特性,在某宝搜索一下。

某宝搜应该可以找到一些